[求助] microblaze 嵌入式

楼主(2010-04-09):
我向microblaze中添加了一个自定制ip核,同时它生成了一个userlogic,我将userlogic中的一个软件可寻址寄存器的8位输出到芯片外部,并连接到了8个led上,然后我编写软件代码如下:
#include "led_control.h"

#include"xparameters.h"
#include "xio.h"
#define delay 1000000
    Xuint32 value=0x111111aa ;
    Xuint32 addr= 0x84418000;//自定制ip基地址

     Xuint32 i;
     Xuint32 j ;
    while(1)
    {
        for (i=0; i<3; i++);
  {
         LED_CONTROL_mWriteSlaveReg0(addr ,0 , value << i);
   #ifndef ___asdsdsd___
    for (j=0; j<delay; j++);
    #endif
       }
问题就出在红字部分,我的初衷是根据i的变化让led循环点亮,但下载后led不亮,当我吧函数中的i该为常数时,比如1或2,就可以点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应该不是没亮,是变化太快你没看出来,把delay 加长点

楼主:
应该是代码没起作用,我用xmd查看寄存器的值,都是0

网友:
估计是时钟太高了 看不出来亮 不过你移位1 2 3个也不符合你逐次量的初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