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下开关电源中最小最大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10-04-09):
一般设计DC-DC开关电源芯片时,由于器件的非理想性等原因,需要设计最小占空比和最大占空电路!我想问的是,如果电路的实际设置使实际需要的占空比要小于所设计的最小占空比了,那这个时候芯片是怎么工作的? 是以事先设计的最小占空比输出,还是小于最小占空的实际输出!?

网友:
基本按最小占空比输出。如果设定的占空比和最小占空比差的比较大。输出OV,让后再startup,重复。

网友:
就是打嗝

网友:
如果 duty 要很小
拿 no loading來說
一般 是使用
pulse skip 方式
還有一類是 burst mode  有一說就是打嗝

不只 pwm dc dc連 ac dc也會使用類似方式
做到 duty  只有 0.001% ..這時打開 gate 可能只有 300ns 寬

不過有些chip會設 min on time
也會限制不能太小
因為 chip 還有 delay

网友(2010-06-18):
杯具了呗~~~~~~~~~

网友:
会按照设计的最小占空比来工作。

网友:
如果 duty 要很小
拿 no loading來說
一般 是使用
pulse skip 方式
還有一類是 burst mode  有一說就是打嗝

不只 pwm dc dc連 ac dc也會使用類似方式
做到 duty  只有 0.001% ..這時打開 gate 可能只 ...
引用 网友A:

能帮我解释一下minimum on time,谢谢

网友(2013-12-06):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minimum on time 指的是不是最小占空比控制?

网友:
Yes ..因為有些如 gate pulse width < 500ns , mos gate 會 turn on 還沒起來就結束了
大家都知道 , mos gate > vth 才會全開, 但是 因為MOS 有CGS 會充電爬很慢 100~300n  1~4A mos
, 如果沒設min  turn_on time ,  最小開 萬一開 10~100ns pulse , mos 會導通不良.

最小占空比
=> 這說法不對, 因為開 500ns 可能連 1~2%  duty 都不到比較好說法是
min on_time .
至於 max on time or , max duty 一般 DC TO DC  ~90% ,
flyback 一般不會DUTY 太大怕變壓器問題 一般都是 < 50% duty , 有些CHIP 會用 70% .
  是方便使用不去限制 , 大家都抄所以都如此 ..
但是上系統如果一直開 max duty 一般會炸機..

网友:
Mos管开关的rise time and fall time决定了最小的on time. 如果pull up and pull down的电流足够大,开关速度够快,一来可以提高频率,二来也可以使占空比更小。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怎样,在D<10%的情况下,会明显发现效率要低于在50%的效率。

网友:
芯片可能按照最小占空比工作,也有无法输出的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很professional!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