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和微波的区别?

楼主(2010-04-10):
射频和微波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还是根本就没区别

网友:
从频段角度划分的话,射频主要是指1GHz~8,9GHz。主要是毫米波
微波的话,是指更高的频段范围,主要包括甚高频,超高频,特高频,极高频.(~300GHz)

网友:
哦。看来微波更高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射频好像是3M到30G吧。

网友(2010-06-05):
5楼正解。。。

网友:
微波:300MHz~300GHz,书上给定的
射频:不太好界定,高的话,蓝牙什么的也算射频。不知道以后能到多少GHz。
         低的13.56MHz也算射频

网友:
主要还是频段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