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仿真中使用.vo文件和使用源文件编辑的区别

楼主(2010-04-10):
QII可以产生.VO文件,对于功能仿真而言,我们可以注释掉其中一句关于sdo延迟文件加载的代码,也就是说可以将.vo变成针对功能仿真的文件而不加入时序内容,那么这样一来,可以用.VO文件做功能仿真,但是使用Modelsim直接编译verilog源文件,也可以做功能仿真,请问这两种防止的区别。
PS:个人认为,好像如果在设计初期,仍需要修改文件时,.vo远不如源文件方便,因为每次修改都需要QII重新编译的过程来生成.VO网表文件,而这个过程比modelsim直接编译源文件感觉慢好多,请高手赐教!

网友:
应该没有区别吧

网友:
这是两个步骤的仿真了,对源程序的称之为功能仿真,对.vo的仿真称之为网表仿真,这里使用的就是厂家实际用到的元件,是为了让你确认综合是不是实现了你预想的功能。和加入sdo之后的仿真又不同,这个称之为时序仿真,是真正加入了线路延时的仿真。

楼主:
两位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诚如gaurson所言,但是问题在于,当我注释掉.vo文件中相关加载.sdo文件的代码后,它和源代码仿真的区别是什么,譬如是否.vo比用源代码仿真速度更快,而源代码在功能仿真上比.vo网表文件更方便

网友:
由于网表中可能要使用到元件库的东西,所以.vo的仿真速度不会比源代码快,两者都可以用来功能仿真,不过目的可能不一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