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iosII存储器不够的问题

楼主(2010-04-10):
make -s all includes
Compiling hello_world.c...
Linking light.elf...
/cygdrive/d/NIO/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1/../../../../nios2-elf/bin/ld: region onchip_mem is full (light.elf section .text). Region needs to be 12340 bytes larger.
/cygdrive/d/NIO/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1/../../../../nios2-elf/bin/ld: address 0x101d0e8 of light.elf section .rwdata is not within region onchip_mem
/cygdrive/d/NIO/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1/../../../../nios2-elf/bin/ld: section .bss [01010020 -> 01010233] overlaps section .text [01010020 -> 0101b033]
/cygdrive/d/NIO/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1/../../../../nios2-elf/lib/libc.a(sbrkr.o)(.text+0x14): In function `_sbrk_r':
/build/nios2eds-gnutools-win32-7.2/bin/nios2-gnutools/src/newlib/newlib/libc/reent/sbrkr.c:59: Unable to reach errno (at 0x01010020) from the global pointer (at 0x0102507c) because the offset (-86108) is out of the allowed range, -32678 to 32767.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light.elf] Error 1
Build completed in 2.953 seconds

我的问题是我以前曾成功编译过一次,再说我的程序就一句printf语句,没有很大,怎么可能就不够用了呢,我把printf语句去掉后,就可以用了,很奇怪,这一句就占用那么大的地方吗

网友:
1# zst221000

网友:
没用过nois 路过路过

网友(2010-05-15):
当然很大了!它是C语言的的函数,在nios中run as可以使用,但下载到flash中就不可以这么做了,因为她就像是一个中断,和上位机通信的,一但断掉就会出现问题!!个人建议,希望有帮助对你!

网友(2010-07-11):
没接触过nios

网友(2010-08-2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DRAM我也加大了,但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开了320*240,而我的RAM有64M,还是不够大

网友:
估计你搞错了,你看看程序是存在哪个存储器里了
我猜你是放到内部RAM里,调用printf这样的C库函数当然不够!

网友:
你仔细看下库的设置,里面有讲到哪个部分放在哪个存储器

网友:
缩减硬件配置,使用小封装驱动

网友:
printf要调用stdio的库,非常大,建议你加上SDRAM

网友(2010-10-14):
这个需要外扩存储器SDRAM

网友(2011-05-02):
很有可能是你使用的C++/C的库比较大,虽然你的程序本身很小。不过我觉得不应该会这样的,建议你看《nios那些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