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teus 7.6 SP4 无法画图

楼主(2010-04-10):
我在论坛上下载了一个proteus 7.6 SP4 ,能够安装,也能够打开,但就是在ISIS中没法画图,这就不能用了,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需要破解...............

楼主:
有破解的,我下载的就是论坛中的“  最新的Proteus 7.6 SP4 Full Version(带crack)!!! ”所提供的版本,下载的人也比较多,不知他们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所以还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我在论坛上 下载 了一个proteus 7.6 SP4 ,能够安装,也能够打开,使用了1个月后,在ISIS中没法放置器件,这就不能用了,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用的,只要把日期修改到3月之前。如果觉得不方便,可以下载一个叫RunAsDate的小程序

网友(2010-11-02):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啊

网友:
和楼主一样我也不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