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后仿真不一致,求教

楼主(2010-04-10):
源代码如下:
module parameter_delay(clk,out);
parameter N=1;
integer i;
input clk;
output out;
reg out;
  always
   begin
     out<=0;
     for(i=0;i<N;i=i+1)
     @(posedge clk);
     out<=1;
     for(i=0;i<N;i=i+1)
     @(posedge clk);

   end
endmodule

用quartus 综合之后后仿,功能出不来,请指点

网友:
你这是什么语法?

网友:
写法不规范

网友:
不是可以综合的语法,所以综合以后就不是你预期的结果了。

网友:
不是不能够用for的么

网友:
还是把Verilog语法规范看下吧

网友:
没有硬件的设计思想

网友:
这个基本上不能综合啊,你自己想想什么样的电路能符合你的设计……

网友:
你确实太有才了!综合工具又不是你家保姆!

网友:
for可以综合,把for放到@(posedge clk)里面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