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荷泵锁相环参数取值问题

楼主(2010-04-10):
小弟要设计一个电荷泵锁相环,用于时钟恢复,使用三阶无源环路滤波器(二型三阶系统)。请问电荷泵充放电电流Ip,VCO增益和环路带宽(即单位增益处频率)这三个参数一般取多少较好啊?有经验的大牛们请不吝赐教啊。

楼主:
补充:该锁相环中心频率1.25GHz

网友:
为了系统稳定
一般选取环路带宽小于输入频率的1/10
这样就能定下一个参数
然后根据你的vco频率以及电压range,应该可以定下kvco
然后反推Icp和loop-filter的值

网友:
楼上回答的很确切....

网友:
确定KV,Icp,环路带宽,phase margin,然后计算loop filter 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