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hat 5下安装silvaco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0-04-11):
用的是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153822提供的方法,silvaco官方下载的安装包07425-tcad-2008-09-rh32.tar.gz
解压文件之后,在etc下没有csh.cshrc文件,只有silvaco.cshrc
gedit silvaco.cshrc 后出现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153822
gedit csh.cshrc后出 现

两者不一样,silvaco.cshrc中不像程序
在silvaco.cshrc中加入
set path = ( $path:q
/root/Desktop/silvaco/bin)

setenv SFLM_SERVERS  192.168.233.1
后(路径参数都是和我的系统对应的),按照教程中的步骤后 出现

高手解答
注: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153822提供的方法:
、安装silvaco
1.要将silvaco文件复制到虚拟机,要建立共享,通过此文件夹进行windows与虚拟机之间的文件传输,共享方法如下
Vmàsettingsàoptionsàshared folderàadd

选择silvaco所在文件夹及自己设置的共享的名称

2.共享后可在/mnt/hgfs/目录下找到此文件夹,复制silvaco linux版本安装文件至虚拟机
我新建了个文件夹/eda

3.解压文件,打开终端
cd /eda
tar –zxvf
silvaco
安装文件名

4.查看虚拟机与windowsip地址
右击网上电脑à可以看到虚拟了两个网络,vmnet8 vmnet1,查看vmnet8ip地址
右击属性à双极tcp/ip协议
可以看到ip地址(是在windows与虚拟机之间使用的ip地址,并非上网的ip地址),记住此地址

5.进入虚拟机,打开终端,查看网络是否通畅
ping
刚才看的vmnet8ip地址 ,如果能有数据接收

若不通请关闭防火墙,vista用户注意,由于vmware 6.5不能与redhat网络兼容,好像刚刚装好网络不通,请按照此方法设置
打开终端
gedit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在最后加入
check_link_down()
{
return 1;
}
保存退出
ifdown eth0
ifup eth0
这样的话网络应当通了吧
建立环境变量
gedit /etc/csh.cshrc
在最后一行加入
set path = ( $path:q
/eda/bin)
后面的目录就是silvaco解压后bin文件夹所在目录
setenv SFLM_SERVERS
刚才查看的vmnet8 ip地址

6.打开终端,输入
csh
deckbuild
(如果显示不能打开,缺少什么库什么的,请将此信息复制到网上,可以下到此库安装下就行了
Rpm包安装
rpm –i
****.rpm)

界面打开了

网友:
我请一位高人,折腾了3个小时才解决,好像是在windows下要把主机ip地址与linux下对应,实现在linux下访问windows下的silvco。把windows下ip防火墙关闭。
别的都还顺利。

网友(2010-08-27):
有没有高手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Deckbuild: Command not found
那个rpm怎么安装啊,在哪下载呀

网友(2010-12-05):
silvaco不是有直接在windows下运行的版本吗?~

网友:
虚拟机上网选择桥接,那个ip地址就是windows上网的ip,另外,csh.cshrc是/etc目录下的隐藏文件

网友(2013-01-28):
有没有高手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Deckbuild: Command not found
那个rpm怎么安装啊,在 ...
引用 网友A:

   有啊, 用的人不多

网友(2013-09-28):
我的也出现了deckbuild: Command not found.
怎么解决啊……高手指教啊

网友(2018-02-06):
Thanks a lot for sharing

网友(2018-03-28):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遍,也是显示这个。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用ping命令有信息传输过来,但是最后输入deckbuild还是command not f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