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综合仿真错误

楼主(2010-04-11):
Error: Design requires 1087 I/O resources -- too many to fit in 314 available in the selected device or any device in the device family
Error: Cannot find device that meets Compiler settings specifications

以上是出现的错误,请看下,谢谢

网友:
你的设计里面管脚太多了,而工具支持的芯片里没有这么多管脚的,你需要把你的设计里面的无用管脚精简掉。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altera器件的话,可以把一些管脚设成虚拟管脚来解决这问题

网友:
请问 虚拟管脚 怎么用?

网友:
解答如1楼,如果你是编一个模块,不是最终工程,可以选一个管脚多点的片子编译,与其他模块整合后再把型号调整回来

网友:
2# 说的对

网友:
管脚太多了…… 这还需要人翻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