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stro的一个warning是否影响布线

楼主(2010-04-11):
在布线是出现了几个如下的warning:

WARNING: Port A1 (inst m1/u_FDCT_2D/u_WM_insert/U448) in net m1/u_FDCT_2D/u_WM_insert/n498ASThfnNet3847 is blocked.
不知道这些warning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反复做了多次,warning仍然存在,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会对布线产生影响吗?怎么才能去除这个warning呢?

网友:
是不是在create blockage时把port覆盖了?

楼主:
我觉得不是 因为我的blockage都是严格按照macro的大学做的 我再想是不是因为macro和power ring之间留的空隙太小了 是std cell之间的布线不能不开 所以造成的blockage呢?

网友:
能用多一层金属试试吗

楼主:
不能了 6层金属都用上了

网友:
意思是你的Port A1 出不了线了,被你后面的那个net 盖住了,查看版图看是否能挪开,否则布不通线的。

网友(2010-05-27):
应该不通,看看最后的LVS

网友(2014-02-12):
回复 楼主:

  请问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