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询问Modelsim SE 6.5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0-04-11):
我刚刚接触verilog,下载了Modelsim SE 6.5并安装了,但是网上看到要加库,不知道怎么弄。我只做仿真也要加库的吗?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当你调用其它公司的model的时候需要。当然也可以实时去编译。

网友:
我也是新手。希望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modelsim编译xilinx库文件
第一次使用modelsim SE的时候,要编译库后才能够使用,一般网上有用命令行方式编译,但是xilinx为我们提供了一个GUI界面,呵呵,相当方便。
        在终端输入compxlibgui,这个就出现了编译库的界面,相当简单,如果要全部编译,一直点next即可。哈哈(但是前提要安装了xilinx ISE)。

网友:
输入compxlibgui?是要在哪里输啊?有什么用么?

网友(2010-09-10):
同求详细使用方法。。。

网友(2010-11-07):
回复 楼主:

    顶! 顶! 顶!

网友(2011-09-28):
执行   d:\Xilinx\11.1\ISE\bin\nt\compxlib -s mti_se -arch all -l all -dir d:\modeltech_6.5f\xilinx_lib -w  其中d:\Xilinx\11.1\ISE\bin\nt是你安装的ISE的目录,d:\modeltech_6.5f\xilinx_lib是Modelsim的安装目录xilinx_lib是自己建的文件夹,执行的时间比较长不要暂停。

网友(2011-11-23):
用 QUARTUS II 的 比较少啊

网友:
Quartus II中可以设置使用Modelsim-Altera这个EDA工具,只要在Quartus中编好testbench直接调用Modelsim多方便啊,当然也可以从Altera网站下载Modelsim使用手册

网友:
看看这个~

ISE11 & Altera 编译仿真库到ModelSim SE 6.5.doc

ISE中编译Modelsim 仿真库.pdf

网友(2012-03-04):
呵呵,楼上同解,modelsim要是与其他软件联合使用就需要编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