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仿真階段 invalid command name "0"'

楼主(2010-04-12):
我是用xilinx ISE8.1i的軟件

最近程式碼打好
想建立tbw檔時都無法執行
常遇到下面這種問題
真不知道是那兒出錯了?
有請高手解惑

Started : "Creating Tbw file".
ERRORrojectMgmt - TOE: ITclInterp::ExecuteCmd gave Tcl result 'invalid command name "0"'.
Tcl_ErrnoId: unknown error
Tcl_ErrnoMsg: No error
_cmd: ::xilinx:pm::dpm_chCreateNewSource $piThisInterface
errorInfo: invalid command name "0"
    while executing
"$_IFileIter IsEnd"
    (procedure "_GetViewHierarchyByCompileMode" line 31)
    invoked from within
"_GetViewHierarchyByCompileMode $_IPostAbsSimView $_iDUInst "testbench" iv_SourceList"
    (procedure "dpm_bencherCreateTbw" line 151)
    invoked from within
"$_sCreate $_filePath $_iNewSourceComp _OutputFileList"
    (procedure "::xilinx:pm::dpm_chCreateNewSource" line 59)
    invoked from within
"::xilinx:pm::dpm_chCreateNewSource $piThisInterface"

网友:
新建个工程,把代码添加到新工程中试试,如果这样还不行,可能就要把软件卸载掉,然后重装试试。注意,卸载后要手动把之前安装信息全删除掉

网友(2010-11-0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是在synplify综合的时候,不认sdc文件中pll的约束(alt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