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中library和CDK怎么加进去?

楼主(2010-04-12):
大家好!
     请教cadence中库和cdk怎么加进去,路径和环境变量怎么怎么设置。被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希望指点。谢谢了先。qq:18182572.

网友:
可以直接修改cds.lib 使用define 或者include命令
也可以在library manager里手动添加库

网友(2014-07-30):
修改工作目录下的cds.lib 最为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IBM 130nm and 180nm without any restriction is available in Texas A&M site

网友:
回复 楼主:

   CDK是什么东东呀?不是PDK吗?加库新手可以直接打开labrary manager---edit-----library path editor----edit----add library比较直观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