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sys软件在linux下如何操作呀?,如hsim hspice等

楼主(2010-04-12):
如何运行它们,如何打开波形窗口等操作,有没有教程呀?

网友:
一般直接命令行下用(terminal)
如hspice test.sp (hspice -i test.sp -o test)
hsim 也一样
打开波形的花,用debussy的nWave,hspice用awaves(只支持unix)也可以

网友(2010-12-30):
回复 楼主:

    同问,有知道的吗

网友:
直接打 hspice  xxx.sp   然後按 enter
即可!!

it's easy.
如果不行表示你的軟你有問題哦!!

网友:
直接敲命令

网友(2011-05-20):
问下,输入:hspice *.sp
后显示:word too long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hspice -i filename.sp for hspice and same for hsim.Please refer to the hspice user's guide.

网友:
hspice -i sim.sp -o sim.lis

网友(2011-06-24):
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

网友(2012-12-08):
同问,有知道的吗

网友:
hspice -i *.sp -o *.log
open waves: scope &

网友(2014-04-21):
请问-i和-o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4-05-23):
感謝 有用資訊

网友(2014-12-05):
有啊 版上找一找就有拉!!

网友(2016-12-20):
这些命令我也知道,有没有说明这些软件比如说nWave这样具体使用的文档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