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CS生成SAIF出现问题

楼主(2010-04-12):
大家好!!
我想用VCS生成saif文件(Generate a backward saif file),并使用primepower进行功耗估计,现在生成saif文件(Generate a backward saif file)时出现问题,我的流程如下:

1、In DC(Generate a forward saif file):
     rtl2saif -output $base_path/hao_output/cnt_updown_fw.saif  -design updown_counter
     lib2saif -output $base_path/hao_output/lib_fw.saif    fast_1v32c0.db
     It is right!!
2、use vcs to simulate the testbench :
     我的测试模块名tb_cnt_updown。。。。
      always begin
          #2601000 $finish;
      end
     initial begin
        $set_gate_level_monitoring ("rtl_on");
        $read_lib_saif ("./hao_output/lib_fw.saif");
        $read_rtl_saif  ("./hao_output/cnt_updown_fw.saif" , tb_cnt_updown.M1);
       $set_toggle_region(M1);
       $toggle_start();
       #2001000;
       $toggle_stop();
       $toggle_report("updown_counter.saif",1.0e-9,tb_cnt_updown);
     end

     任务  $toggle_report  出现问题,我试过了,屏蔽改任务则VCS运行无问题,否则就会报错,,,,我的VCS版本是  Version X-2005.06 。。。请问各位高手,错误出在哪里呢,,,,

楼主:
我想的是VCS直接生成saif文件,不用VCD文件转,因为先生成的VCD文件太大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
........  自己VCS的问题,,,,,,,换用NC-VERILOG解决。。。。

网友(2016-07-08):
请教一下 backward saif file 怎样理解,还有见到 forward

网友(2017-06-24):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