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sigma-delta电路中比较器的设计

楼主(2010-04-12):
要求,电源5V,CSMC0.5um工艺,时钟6.144MHz,比较器的比较精度小于10mV。

网友(2010-05-14):
規格很簡單,前面加個Chopper可以大幅降低offset voltage

网友:
Bible paper
Circuit techniques for reducing the effects of op-amp imperfections autozeroing correlated double sampling and chopper stabilization, IEEE

网友:
不需要加chopper

网友(2010-12-02):
chopper是什么

网友(2014-08-14):
要加斩波吗?不需要吧!

网友(2017-12-06):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