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则么设计才可以是运放的输出阻抗很小
但是放大倍数又不会太小??

网友:
2级加buffer

网友:
加buffer stage可能有用

楼主:
谢谢  谁还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
你的问题太泛泛,不好回答

楼主:
更详细的就是:要做的这个运放要外接一个阻抗很小的负载
              他工作类似于一个PA吧

网友:
加CD跟随器

网友:
那就classAB了,两级反馈。

不然如何得到怎么大的电流。

顺便问一句,不是RF的PA吧,频率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