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US8.2仿真Xilinx FPGA的GTP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用IUS 8.2仿真Xilinx FPGA的GTP时,提示需要license中的“Adv_Encrypt_Std_64bit”这个Feature,但是用论坛中IUS 8.2安装包中的破解文件生成的License没有这个Feature,有大侠能提供一个吗?谢谢了

楼主:
大虾们快来帮忙啊,仿真继续不下去了!

网友:
你把这个Feature的名字+到那个src的包中去,重新生成一个License。
btw,你们用X过的IUS来仿真,不怕有致命的Bug?

楼主:
谢谢jiancongwoo,License能工作了。
我目前是这样做的,因为FPGA是直接用在产品上的,而不是作为ASIC验证原型,所以对仿真的覆盖率和可靠性要求不高。主要是确保功能点都能正常工作,并且配合FPGA调试的时候定位问题。所以这方面到不怎么担心。
你应该是个高手,希望今后能多得到你的指教。
我的Email,hanzojun@hotmail.com

网友(2014-03-26):
目的:在ubuntu下使用ISE12.4,IUS9.2(NCSIM)和NOVAS2010.04(debussy)进行Xilinx FPGA的仿真
软件安装:
安装ISE12.4。直接运行xsetup进入图形界面安装,在指定license时点击copy license就可以直接将license设置好。
安装NOVAS2010.4。直接解压到指定目录然后破解就行,请参照eetop教程
安装IUS9.2。直接运行SETUP.SH开始安装,除了指定目录之外,其他一路默认就行了。最后的configuration会报错,不理他。
破解IUS9.2。使用eetop上的IUS8.2的破解程序,复制sfk和patch_cadence到IUS下面的tool目录中,执行patch_cadence,会报1-2个错误,不理它。使用keygen生成license,注意:若要使用Xilinx的SecureIP(GTP等),则需要在cadence.src中加入如下一行
    Feature Adv_Encrypt_Std_64bit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SIGN2=0 %h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见链接http://bbs.elecfans.com/jishu_219868_1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