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虾,以太网的PHY对联如何做?

楼主(2010-04-12):
一块电路板上有两个CPU,都带了以太网PHY,想通过它们将二者对联,通常的做法是要加变压器的,能否不适用变压器,直接对联?怎么对联?

网友:
直接RX-TX接起来就行了。
变压器是为了隔离,你同一个板子,当然不用隔离了。

网友(2011-10-04):
可以的,近距离没问题。

网友:
真可直接連嗎 ?

ethernet PHY 因為cable 可能長或短 ..如果 phy 可推 10m
可能推力很強 , 但你 太短線 . 以前聽朋有說 impedence match 問題 .
效果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