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IO pad的DVDD和DVSS总是连不上呢

楼主(2010-04-12):
给IO pad供电的PAD的定义是:PDVDD (
DVDD
);
在做floorplan时采用:
prPGConnect
formDefault "Connect/Disconnect PG"
setToggle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Cell Types" "Macro" 0
setToggle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Cell Types" "Std / Module Cell" 0
setToggle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Cell Types" "Pad" 1
setToggle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Net SubType" "Pad" 1
# IOPAD driver power
setForm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Net Type" "Power"
setForm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Net Name" "DVDD"
setForm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Port Pattern" "DVDD"
formApply "Connect/Disconnect PG"
formYes "Dialog Box"
formYes "Dialog Box"
setForm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Net Type" "Ground"
setForm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Net Name" "DVSS"
setForm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Port Pattern" "DVSS"
formOK "Connect/Disconnect PG"
formYes "Dialog Box"
formYes "Dialog Box"

然后再用
#preroute pad cells
axgPrerouteInstances
formDefault "Preroute Instances"
setToggleField "Preroute Instances" "Instance Type(s)" "Macro" 0
setToggleField "Preroute Instances" "Instance Type(s)" "Cover" 0
setToggleField "Preroute Instances" "Instance Type(s)" "Pad" 1
setFormField "Preroute Instances" "Primary Routing Layer" "Preferred"
setFormField "Preroute Instances" "Prefer" "High"
setFormField "Preroute Instances" "Nets" "Specified"
setFormField "Preroute Instances" "Net Name(s)" "DVDD"
formApply "Preroute Instances"
setFormField "Preroute Instances" "Net Name(s)" "DVSS"
formOK "Preroute Instances"

为什么布局布线完成后作LVS时,总会出现DVDD,DVSS没有connection上的错误呢?
ERROR : PortInst P29 DVDD(1040530) in net DVSS(1040150) is floating.
ERROR : Logical Net DVDD is open.
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谁能帮我解决呀 被这个问题卡了2周了 急呀!

网友: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很难帮你解决。

网友:
只有core 的power  pad需要连上,io power pad不需要连上。

网友:
没有连上也不没问题,你可以导入到virtuosu工具,手工连接起来,通过lvsj检查你的 DVDD DVSS是否有开路的情况.如果连接上,那就OK啦.

楼主:
哦 谢谢大家 我试试

网友(2011-05-20):
我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