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中怎样综合ram/rom???

楼主(2010-04-12):
各位大侠,我想综合生成ram/rom,请问在dc中用哪些命令可以实现??

网友:
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就是ram这些宏块怎样生成呢??是不是要用其他软件??

网友:
FAB会提供MEMORY COMPILER的,如果是定制的,有相关的库文件,DC不会生成的,因为这是和工艺相关的。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你要问的 问题 ,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
用mc生成

网友(2010-09-17):
用memory compiler 生成相应的.lib文件,然后可以用DC转换成.db文件

网友(2012-02-28):
学习了,俄是入门级菜鸟

网友(2015-06-19):
学习了,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