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做视频处理,实现“高清视频”下变换到“标清视频”

楼主(2010-04-12):
请问做视频处理,实现“高清视频”下变换到“标清视频”,应选用哪种方案
是单FPGA ?
还是FPGA+DSP ?
或是其他 ?

请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网友:
要看系统其他的控制是不是复杂,高清到标清是不是要运用比较复杂的算法了,然后选用的FPGA的规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