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校准SAR ADC的算法问题

楼主(2010-04-12):
最近在做一个带自校准的SAR ADC,main DAC 12位,calibration DAC 9位,但是误差电压的数字码在做运算的时候会有误差,比如除以2,这时就会丢掉最后一位,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提高9位数字码的运算精度呢?

网友:
已经是数字域里运算了,为什么还引入舍入误差呢?你用64位的dsp去处理

网友:
12bit的sar ADC 需要calibration吗?

网友(2010-06-13):
要不要校准,关键是看所用工艺的电容的匹配精度。如果为了降低成本用了什么较差工艺,或者为了省面积电容整的小,校准应该还是要的。
校准精度肯定是个问题,所以用几位的校准DAC得看需要校准高几位的权重电容。

网友(2011-08-11):
用10位的校准DAC不就得到9位的精度了吗

网友(2014-06-18):
个人觉得,因为你的CAL-DAC在对误差电压量化和进行补偿是同一个精度,所以舍入误差无法避免的。

网友(2015-10-24):
正遇到该问题;楼主最终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2017-12-05):
自校准SAR ADC的算法问题

网友(2023-12-14):
把cal dac的校准步长改为0.25LSB或者0.125LSB,用round函数对小数点后3位或者后4位进行四舍五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