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两个关于DC和台积电TSMC library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大家好,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最近一直在用DC做综合,用的是从synopsys网上的 65nm(tcbn65lp)和90nm(tcbn90lp)两个technology libraries.

综合以后report_area, 得出的结果是4000,5000多的数字,我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数字的单位是什么呢?是gate counts么?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的top-level module里包含有几个小的sub-block, dc里的report_area只能显示一个总的面积,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显示几个block各是多少面积么?

楼主:
xi wang gao shou hui da~

网友:
你可能应该换个地方发,这数字前端呢

网友(2010-09-19):
im looking for it too

网友:
把Instance的个数数出来就可以了。
其他的数据对于前端来说没有啥意义。

网友:
单位是um^2,这些数字只是个估计,和布局布线之后的面积会有出入,所以不用太在意,知道个数量级而已。你把小模块单独拉出来分别综合就好了

网友(2011-01-20):
你的库资料里有每个器件的面积和每个器件相当于多少个等效门的数据。如果你想知道门的个数,你先找个门看看,比如非门,你看看一个非门的这个面积数据,你再用综合后的这个面积除以一个非门的面积就是你的综合结果一共相当于多少个门的数据。

网友:
这个仅仅是器件面积,layout的时候还有布局布线面积,而且每个器件之间还有空空的面积。

网友(2011-02-19):
这个只是预综合的面积,一般是um^2,.lib里面应该有。

网友:
一般情况下指 um*um,但也有一些库 要用这个数字X一个数值(见手册)

网友(2014-07-02):
lib file 有每個 cell 的 area, DC 只是把它們的 area 加總.

网友(2018-04-27):
请问楼主TCBN65LP这个库是在哪下载的呢?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1026602498@qq.com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