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安装错误,请帮忙

楼主(2010-04-13):
以下是错误代码
配置时,我将openaccess的安装目录改到IC610提供的安装目录下,运行encounter提示以下错误
我看了../linux_rhel21_gcc411_32/opt是存在的
大家帮我看看出错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啦

encounter:   ERROR: The OA2.2 library directory (ERROR: oaGetLibPath cannot be executed because the /home/eda/OA/bin/linux_rhel21_gcc411_32/opt directory does not exist.
  Verify that the OA_BIT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correctly or unset this variable.
  Verify that the OA_MODE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correctly or unset this variable.) does not seem to exist.
encounter:    INFO: Note that OpenAccess (OA) requires running the Configure phase.
encounter:          See the "OpenAccess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before
encounter:          you complete the configuration step. This manual is included with
encounter:          the Cadence product documentation.

网友:
OpenAccess version needed by Encounter is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have in IC610.
You are probably using Encounter 8.1 or something with closer version. It needs higher version of OpenAccess than what is in IC610.
If you have IC613, OpenAccess in IC613 may work (for Encounter 8.1). If you don't, try to look for oaInstaller in your Encounter installation file and install it again.
You may find out that your Encounter and IC610 can not share same OpenAccess directory.

网友:
我用的是ubuntu,安装Cadence用alias命令单独执行每一个工具,下面是我的.bashrc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 ... p;page=1#pid4040593

楼主:
回复 网友A:

You may find out that your Encounter and IC610 can not share same OpenAccess directory.
那怎么办呢....
难道encounter 就不能用了么

网友:
它提示:/home/eda/OA/bin/linux_rhel21_gcc411_32/opt ,但你将目录移至.../IC610/下,肯定是找不到了,应该设置成/home/eda/IC610/OA/bin/linux_rhel21_gcc411_32/opt 吧?具体怎么改,要看你是怎么安装的。不知道用运行installscape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还有你的/home分区应该很大的吧!

楼主:
5# qin_hawk 位置是对的,我的OA没有放在IC610下面,才奇怪为什么明明有的说没有呢,可能是楼上说的不能共用的原因吧,没有解决,纠结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you can create another .bashrc file in which OA_HOME is directed to Encounter's OA directory. When you run Encounter, source this new .bashrc file.
Or you can create a alias for Encounter in your current .bashrc file like
alias encounter=' export OA_HOME=Your Encounter OA_HOME Directory \
encounter'
The idea is to export OA_HOME variable to let it point to Encounter OA directory everytime your run encounter. Of course you need to export OA_HOME again when you turn off Encounter and run IC610 again.

网友:
does rtl_compiler work with the encounter patch, does anyone have the license for that feature as i can't run it thanks

网友:
does someone know how we can use rtl compiler of encounter as with crack it doesnt 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主意啊
我试试看

网友(2010-05-18):
5# qin_hawk 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
13# mflwfst 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
14# mflwfst 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2010-10-24):
情况有没有解决啊?

网友(2012-04-17):
楼主的linux系统需要安装缺少的rpm组件,另外,变量设置也有问题

网友(2017-05-26):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方法,成功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