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一些编程方面问题想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0-04-13):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在FPGA编程的时候
FPGA内部信源应该怎么编写
还有就是在编写module的时候
是否可以只有输出没有输入的
还有就是在编写UCF文件的时候
FPGA的可编程IO口有8个部分
在编写输出约束的时候是否8个都可以使用
看了FPGA原理图上面的管脚基本上都是I/O口
是否可以输出也可以输入的

十分感谢

[/qq]

网友:
只有输出没有输入的没有见过,你的设计连时钟和复位都没有么?

网友:
I/O口你可以当输入,输出,也可以当inout双向的,

网友:
至少要有时钟吧

网友:
testbench可以无输入
design无输入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