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的疑问(附图)

楼主(2010-04-13):
其中,晶体管P1和N2处于线性工作区,其目的是让Cascode晶体管P2和N1的源级有一个Vdsat的衬偏效果,提高偏置电路与运放电路的匹配性。
让P2和N1的源级有一个Vdsat的衬偏效果是什么意思,请达人解答

网友:
就是让P2的源与VDD差一个P1的Vdsat,让N1的源与VSS差一个N2的Vdsat,一目了然嘛。

楼主:
小弟愚钝,还是不懂,文章是说晶体管P1和N2处于线性工作区,p1和n2的vds就小于Vdsat,怎么会有一个Vdsat的工作效果

网友:
这个明显是低压结构

网友:
4# nfl2c

网友:
明显使得输出摆幅增加一个Vdsat嘛!增加输出摆幅范围!

楼主:
我知道是低压结构
但p1和n2的vds就小于Vdsat,Vdsat的衬偏效果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晶体管P1和N2处于线性工作区,相当于一个电阻,形成负反馈,可以用来增加电流镜的输出电阻,增加电流镜的匹配性能,类似于BJT形成的电流镜。

网友:
晶体管P1和N2处于线性工作区,相当于一个电阻,形成负反馈,可以用来增加电流镜的输出电阻,增加电流镜的匹配性能,类似于BJT形成的电流镜。
引用 网友A:

网友(2010-10-27):
gray书上有的吧 电平转移vb4最低可到2Vov 普通的要加个阈值
不过N2的宽长比小≤N1的三分之一

网友:
缩小电源电压
增加节点输出阻抗

网友(2012-06-30):
还有 衬偏效应应该是指Vsb对开启电压的影响
对NMOS Vsb越大开启电压越大
文章里的衬底应该都是接地
所以文章的意思可能是要偏置的运放的那个管子的源端电压也存在一个Vdsat

网友:
    的确是这样,GRAY书上第四章关于镜像电流源有详细阐述N2管在线性区,取N2管是N1管的1/3,提高I1和I2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