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电路速度的傻问题

楼主(2010-04-13):
常常看到书上说fT越大或GWB越大,电路的速度越高,我始终没有弄明白是什么原因,
望达人指点!

先谢过

网友:
电路速度(频率)是有组成电路的管子本身特性限制的。fT(GWB)基本上定义了一个管子可工作的最高频率,如果频率超过fT,管子增益将小于1。所以说,fT越大,这个管子可用的频率越高,也就是可用的速度越高。电路就可以设计到越高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