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侠知道如何仿真电感的Q值?

楼主(2010-04-13):
哪位大侠知道如何仿真电感的Q值?谢谢!

网友:
spice 只是公式

但是好像很少提到q

因為說真的 Q 也和 SIM CLOCK 有關係

我還想問  TRANSFOREMR如果 有 GAP
該如何模擬?

网友:
Q是随频率变化的,你的频率是什么呢?
如果频率已知,我觉得可以DC仿出电感的R,然后用Q=2pi*fL/R得出;
或者将电感与用另一个理想电容C串联,形成低通滤波器。fpeak=2pi(LC)^0.5)^-1处有一个峰,测量这个峰的3db带宽应该能得到同样的Q。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牛指正

网友A:
用sonnet或者hfss可以直接测出q值。

如果你有s2p文件,也可以用cadence里的nport元件,写个ocean script做sp simulation,用公式Q=Im(Z11)/Re(Z11)求出。

网友:
用sonnet或者hfss可以直接测出q值。

如果你有s2p文件,也可以用cadence里的nport元件,写个ocean script做sp simulation,用公式Q=Im(Z11)/Re(Z11)求出。
引用 网友A:

楼主(2010-06-21):
在下试了一下,可以用cadence里的SP分析,取出Z参数,然后就用Q=Im(Z11)/Re(Z11)求出即可,可以画图表示出来;而且,谐振回路的Q值可以通过AC仿真求得,用Q=f0/3dB_BW便可得到。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或者道理上能不能说的通还请诸位阅读者多多指正。

网友:
用SP仿真,实际 on chip inductor也是用网络分析仪测试的,然后用 Im(Z11)/Re(Z11)得出Q值的!

网友(2010-12-24):
Good discussion!
Learn from all of you.

网友(2013-10-15):
之前一直用Re(Y11)/Im(Y11),每次仿出来都感觉是错的。原来如此

网友:
AC仿真,在calculator里列出公式

网友(2014-10-25):
受教,正实践当中

网友(2015-02-08):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y参数的话,single-ended驱动
   imag(1/y11)/real(1/y11)如果用y参数,差分驱动,
   imag(1/(y11-y12-y21+y22)/real(1/y11-y12-y21+y22)。

应该都可以根据y或者z参数的定义推出来。
错了请指正。

网友(2015-11-19):
回复 网友C:

借楼一问,大侠!  假如是对称结构的双端电感在做SP仿真时,想要得到他的电感,输入阻抗,以及Q值,
port端应该怎么添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直观的 应该是z参数才对哈?
    RL=real(Z11);
    L=imag(Z11)/(2*pai*f);
    Q=imag(Z11)/real(Z11)。

   以上式子对么?

  还想请问一下差分电感和非差分电感仿真电路接法和计算公式一样me?

  谢谢!

网友(2016-03-09):
回复 楼主:

   请问知道怎么仿真了吗?求指导

网友(2016-06-26):
回复 网友D:

请问差分怎么设置?有这方面资料吗:?

网友(2016-10-14):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仿真方法啊?

网友(2018-10-01):
学习了。谢谢各位热心

网友(2019-02-08):
学习了,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