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调整率的问题

楼主(2010-04-13):
如上图所示,负载从0ma变化到30ma,再从30ma变化到40ma,LDO输出出现震荡,请问大大门是哪个地方设计出现问题?

在仿真的时候,如果从0到100ma,输出波形是没有振荡的,但是从0到30ma的时候就会出现振荡,请问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求教,谢谢各位大大门~~~~~

网友:
0ma负载下的phase margin会不会不够?

网友:
30mA的相位margin够吗? 可以单独看看啊,感觉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请问如何通过仿真看相位裕度??
断开环,然后加一个ac?

网友:
zero's frequency too high , please move to lower frequency

网友:
Check the phase margin at all load conditions (from 0 to 100mA) because the PM changes with loads.

网友:
很显然,I=30mA时,phase margin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check?是通过选取其中的几个点跑tran么?然后看输出是否ripple?

网友:
检查在30mA到40mA的环路稳定性,估计在这个范围环路的稳定性有问题。

网友:
你有试过开环测.AC吗?
.AC可以测phase mar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