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此電路(跨导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4-13):
检测流过电阻上电流用的一个检测放大器,求教其工作原理

INP INN为输入同相端与反向端

INP INN为输入同相端与反向端

楼主:
TIPS: INP INN为 输入的同相端与反向端;最右边的INP和左边的INP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检测流过电阻

楼主:
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this should be one current sense circuit, it can sense Power MOS current. IB*RS+IS*RS=IB*RS+IP*RP+IB*RP   =》IS*RS=IP*RP  (RB is series with INP and INN,RP is
Power MOS resistor)
to equal INP=INN, you can get the answer.

楼主:
thx for your help!
what iare RS/ IS /RP refer to ?
and can you explain the circuit in more detail? 5# rfz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