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 DUMP FSDB Waveform

楼主(2010-04-14):
VCS如何DUMP FSDB波形文件?
需同时安装Novas Verdi/Debussy软体,
于.cshrc(我使用的是tcsh)中设定$VERDI_HOME或者NOVAS_HOME环境变量, 如:
setenv $VERDI_HOME /usr/Novas/Verdi-2009.04/
然后再vcs编译命令行上加fsdb选项, 如:
vcs -fsdb ……
如此, 在testbench中, 便可使用$fsdbDumpfile, $fsdbDumpvars来生成fsdb波形文件。

网友:
NHMUD-JF8HZ-XP5EX-D3X7Q

网友:
建议LZ看看Verdi安装目录下DOC文件夹的说明,其中有一个文档是专门说这个的,看完该文档,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2012-09-27):
$fsdbDumpfile函数不被识别。。。。。。

网友(2014-03-08):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情况  只有fsdbDumpfile这个系统命令不识别  你是怎么处理的?

  1. Undefined System Task call to '$fsdpDumpfile'.

网友(2014-04-07):
印象中vcs的参数还要加两个verdi的pli库

网友:
回复 网友B:

-P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novas.tab ${VERDI_HOME}/share/PLI/VCS/LINUX/pli.a

网友(2014-10-29):
谢谢11#的回答,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旧版本需要加vcsd.tab和pli.a,新版本直接 -fsdb就可以了

网友(2017-03-10):
仿真时加入测试用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