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stro还是SOC encounter呢?

楼主(2010-04-14):
我DC是2007版的,DC学了下,也不知道综合来干嘛的,现在纠结到底是用用Astro还是SOC encounter,用过的人给个建议吧

网友:
I think Astro is easier to use... but now I will learn how to use SOC Encounter...

楼主:
哦,我装了SOC52,摸索中呢

网友:
综合就是把RTL代码编译成电路网表。
astro,ICC,soc_encounter都各有优势,要看具体情况了~~~
ICC的psynopt比较强,优化,布局比较好
encounter界面比较人性化,做floorplan方便,布线效果好一点

网友(2010-06-12):
同意上面大侠的观点

网友:
soc enconter is my favourate tool , i dont like synopsys

网友:
Astro,ICC,SOC三个都装了,
但是目前只用到Astro,
所以不好评价,但是只就界面来说Astro真的不行,老工具,建议不要用。。。

网友:
Astro  easy,与DC结合紧密

网友:
都没有用过

网友:
有没有人提供比较专业点的解释啊?

网友:
等待专业人员解释

网友:
以前一直用Astro,ICC最近才开始学。
个人感觉,基于tcl的ICC的确优于基于schem的Astro。

网友(2010-08-11):
你可以找找2008在水木清华有一个人写了十几点的比较Astro和Encounter,总的来说各有千秋。问题不在于哪个更好,而是在于你喜欢哪家的工具,他说都有很多的bug。

网友(2010-09-10):
我还是喜欢 soc encounter

网友:
for studing purpose.. either one is GOOD.

网友:
SOC Encounter。功能更强大,做更大的项目必须。如果你只是学习或者玩玩的话,就astro吧,free license到处都是。

网友:
請問 Low power design, ICC 或 Encounter 那一個比較合適?

网友(2011-02-17):
刚开始做个小项目,哪个更合适呢?

网友:
基本上,在floorplan 跟protyping 上用EDI,
玩真的timing optimize跟routing時用ICC,

网友:
毕竟讨论的是P&R工具,不是Photoshop之类的工具,设计结果的质量还是第一位的,从这个角度看选Encounter和ICC是没错的,特别是到65nm以下的routing,Astro已经无法胜任了,SNPS自己都不支持了,如果投片时出问题很麻烦的。

从使用的便利性,我会选Encounter。

网友(2016-02-01):
做数字一般都用Astro或者ICC,现在Astro不更新了,在规模比较大的时候,布局布线中容易出现内存无法释放的问题,用ICC比较好一点,但是比较难,而Astro则比较简单。

网友:
还是学习外边公司主流的工具吧。 iCC + Encou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