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试MPC8313E上的ETSEC遇到新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14):
最近在MPC8313E上调试ETSEC网络驱动程序,使用vxbus驱动模型,mpc8313e BSP是自己根据其他的修改的。
网络接口为  主机端(PC机)100M网卡  MPC8313E端为10/100/1000网卡,接口模式为RGMII

调试发现可以响应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并且接收中断可以接收到数据包,但是发送数据包时虽然发送指示LED亮,但是在主机端不能接收到数据包。

发送时发送LED灯是亮的,感觉应该是发送出去了
应该怎么处理这类问题呢

请遇到类似问题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用抓包软件分析一下PC侧收到的报文。

网友:
MPC8313支持千兆网

我确定PC端也支持千兆网,并且网线夜市千兆网专用网线

自己写了一个程序,8313向PC发送数据,却只有20兆字节每秒的传输速度

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程序使用的是TCP协议socket,自己写的程序,8313和PC是直连的

通过什么方法可以或者可能提高性能?

我尝试采用过UDP协议的socket进行传递,可是丢包现象也很严重

如果自己写一个发送,回应机制,速度还不如tcp。。。

或者提供一个方法,如果我想测试8313的网络性能,有什么方法~谢了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对MPC8313E上的ETSEC进行一些功能上(如,Qos,filer,filter)的优化,可以采用专用的测试套装进行测试 在试试啊

网友(2010-06-27):
不知道,帮顶了。我遇到的问题是配置字放在FLASH里面,当FLASH为空(全F)时,仿真器无法连接CPU。
非得飞线先把配置字源选成hardcoded,才能连仿真器写FLASH,然后再把配置字源改回到FLASH里,晕。以前82xx的FLASH全1都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layou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