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Altera的文档自相矛盾啊?!!

楼主(2010-04-14):
最近看Stratix II GX Device Handbook关于FPP配置的时候,发现他在不同的地方对同一问题的叙述是自相矛盾的,整得人很郁闷。

如下:
P1311说:
If the fast passive parallel (FPP) scheme is used with the design security or
decompression feature, a 4× DCLK is required. This results in a slower configuration time when compared to the configuration time of an FPGA that has neither the design security, nor decompression feature enabled.
P1307:
Data indicates that compression typically reduces configuration
bit stream size by 35 to 55%.
从上面的叙述来看,应该是不压缩块一些,可是下面又这么说:

P1317:
FPP configuration using compression and an external host provides the
fastest method to configure Stratix II and Stratix II GX devices.

我的板子是用FLASH+CPLD来配FPGA的,到底是压缩块还是不压缩块,看了它的文档我就晕了。。。

楼主:
从我的理解来看 采用FPP且不压缩、不用安全密码是最快的 可是
FPP configuration using compression and an external host provides the
fastest method to configure Stratix II and Stratix II GX devices.
又是压缩才是最快的意思 我彻底晕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啊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使用FPP来配置时,不压缩是比较安全的方法,尽管时间可能会慢点,但是在调试的过程中也不会在乎这点配置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现在也是在考虑是不是要压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