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ystem verilog设计经验

楼主(2010-04-14):
以前都是用verilog,新的项目要接触system verilog, 大家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吗?

网友:
看书学习,练习

网友:
同上。用sv做设计还是验证?设计的话要注意packed还有always的几个变种,验证没做过不知道...

网友(2011-04-22):
设计方面我在用的不多,只有always_ff ,always_comb,用logic取代wire reg,还有就是import 一些p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