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大的资料,不会发啊,谁教教我啊

楼主(2010-04-14):
有一些Candence使用的视频教程,我觉得蛮实用的,都蛮大的,我不会弄,谁想要的教我一下啊

网友:
用winrar分部压缩即可!
方法如下:
首先把你要压缩的文件全部选择,然后右键→“添加到解压文件”如图:

接着按下图操作即可

压缩卷大小记得改成如图所示大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