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atency和delay的区别

楼主(2010-04-14):
前两天有人来学校招聘,问我latency和delay的区别,没答上来,只知道latency是用在时钟上的延时,delay是门和net的延时。
还望有人能解答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你自己的回答应该差不多吧。latency是时钟的延时

网友:
latency包括source latency和network latency两部分。delay一般不会涉及到前一部分。说不太清楚。。。

网友:
lz说得没错

latency是指时钟从clock pin到寄存器CK端的延时,包括source latency(clock original point到clock definiton point的delay)和network latency(clock definiton point 到register的clock pin的delay)。

delay就是指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延时,包括cell和net两种delay

网友:
时钟相移?

网友:
我想错了,所以把回复删了,免得让别人误会,呵呵。 7# zczc999

网友(2010-10-18):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

网友:
查下 synopsys 的说明,有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这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5fa0af0100dzkh.html

网友(2010-12-21):
大家说的不错

网友:
到底是什么样的

网友:
相移与延时,差的不太多.一个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