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运放测试中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14):
各位大侠,我在测试全差分运放时,进行直流分析时,双端输出的其中有一端不能工作在原定电压上(仿真时为1.65V,测试时只有几十毫伏),另一端可以工作在1.65V左右。我的偏置是用的外接电流源输入共源共栅电流镜然后提供运放的偏置电压。然后电路的振荡特别厉害,请问这些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the opamp is close loop or open loop?

楼主:
the opamp is close loop or open loop?

闭环

网友:
电路都震荡了,那肯定是环路不稳定了。所以还是先找找究竟是哪里震荡了吧。

相信主运放环路你已经放过,看看CMFB环路吧!

网友:
仿真的时候你寄生电容啥的加上了没有?比如p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