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哪位高手做过将Serdes加在FPGA中吗?

楼主(2010-04-14):
如题,请问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
用到串行解串器(SerDes)技术最多的就是以太网、PCI Express和RapidIO这三种高速串行标准,
那要是我想在fpga里面加个串行或解串器,感觉有点像要在fpga里写基本的传输协议了。比如像写以太网物理层/链路层的协议,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小弟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自己写一个serdes是很难的。

网友:
不是有serdesI/O的ip么

网友(2010-07-02):
自己写,楼主大牛,敬仰啊

网友(2010-11-08):
有IP CORE的。自己写,真是佩服楼主

网友:
调用生成的IP CORE,具体使用参考手册。用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比如复位的控制

网友:
真是何苦...

网友:
貌似serdes很难啊。。。。。

网友:
serdes是硬件,直接调用厂商的ip core就可以了,不必在劳神自己写了

网友:
在FPGA来说,不调用厂商IP,是无法自己写出来SERDES的,因为内部的数字信号处理,CDR和一些模拟电路,是无法用普通的verilog描述出来的。

如果是ASIC,那么也是属于Analog的部分更多一些,所以还是不能用verilog写。

网友(2011-08-11):
调用altera的IP都有点麻烦,你还自己写...

网友(2011-12-21):
長知識了。謝謝分享。

网友:
直接用quartus的IP CORE工具直接生成就行了,但配置参数有些烦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