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XO电容阵列的电容值的确定

楼主(2010-04-14):
正在做DCXO,数字控制晶体振荡器,即用数字控制振荡电路的负载电容阵列的总电容值,从而控制振荡频率。
  但实际工艺中的电容值和仿真工艺库给出的值有一定误差,加上寄生电容的影响,使电容控制更不准确,哪位前辈有做过类似东西的,不知这个电容阵列里的电容应该采用什么种类的电容,具体值应该怎么确定,谢谢了

网友(2010-05-15):
用寄生电容..看看工艺库中有指状电容没..
不可能有精准的电容..有较好的相对值和绝对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