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按键进行参数设置----------请教!!!

楼主(2010-04-14):
一般咱们使用微控制器的时候都是将程序烧进控制器,只要程序在里面跑就行了,程序是不能改动的。但是比如,我想实现通过按键调整程序中使用到的的某个设定值,使其能够等间隔的加或减,这样怎样才能够实现呢?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楚。希望哪个用过的大侠指点下,万分感谢!!
     有一种思路,但是不知道可行否,比如在微控制器内部或外部有FLASH或掉电可保存的RAM,只要我将按键设置为中断,在中断子程序中对FLASH或RAM进行写入数据(即这个设定值),在主程序中凡是要用到这个值的时候,都通过FLASH或RAM读出。这样不知道是否可行?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可以,做一个条件判断就行了,把你的按键情况作为条件

网友:
FLASH或RAM进行写入数据(即这个设定值),程序中维护好,数据一至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