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文件请教

楼主(2010-04-14):
在一个CDL网表的开头,这些是什么意思?谢谢

*.BIPOLAR
*.RESVAL
*.CAPVAL
*.DIOPERI
*.DIOAREA
*.EQUATION
*.SCALE METER
*.MEGA
.PARAM

网友:
在一个CDL网表的开头,这些是什么意思?谢谢

*.BIPOLAR
三极管
*.RESVAL
电阻值
*.CAPVAL
电容值
*.DIOPERI
二极管周长
*.DIOAREA
二极管面积
*.EQUATION
*.SCALE METER
以meter为单位
*.MEGA

.PARAM

网友(2010-10-14):
赞下面的解释,太详细了

网友:
补充
*.EQUATION
表示可以指定那些pin角是等价的
VDD1 vdd

网友:
These statements are used by cadence dracula.
Dracula was layout verification tool used until 0.25u process.
It was the most powerfull DRC/LVS tool and industry's standard.
It was replaced by Assura from cadence.
Calibre and Mentor are also the replacemnts.
If you want more info, google for
"draculauser.pdf" which is "Dracula User Guide"
"dracularef.pdf" which is "Dracula Reference"
you find these files under doc folder of cadence installation.

网友(2025-11-10):
还想请问一下:
.PARAM    是表示什么意思?
还有前面的那个*表示被注释掉了, 还有一个 . 是表示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