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delta—sigma小数分频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都说delta—sigma调制器的作用是进行小数分频和噪声整形,但我纳闷的是delta—sigma调制器并不在PLL的环路中,它只是控制程序分频器按何种分频比进行分频,那他是怎么对PLL的噪声进行整形的啊?他又不在环路之中。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整的不是PLL的噪声, 而是DELTA-SIGMA的量化噪声。

网友:
not clear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网友A:
噪声整形的说法是这样来的,首先分频器很多情况下只能实现整数的分频比,那为了实现分数分频比人们于是就动态地改变分频比,使得平均效果是小数,这时候问题就来了,究竟怎么动态地改变分频比好呢?
一种是用白噪声频谱形状的伪随机数列来改变分频比,分频比每个时刻都与理想的小数分频比不相等,但平均起来是相等的,这就是有量化噪声,这样做发现带内噪声被这些白噪声弄差了,因为PLL对在分频器那里产生带内的噪声是滤不掉的,于是就有人想到SDM了,SDM产生的也是伪随机数列,但它的频谱不是白的,而是高通的,这就刚好,PLL对高频有抑制。于是人们就说,嗯~~~,这很好,我为了小数分频,动态改变分频比恶化了带内噪声,这下总算好了,SDM有整形效果,总算缓解了一些。

网友:
赞一个,解释的好。

噪声整形的说法是这样来的,首先分频器很多情况下只能实现整数的分频比,那为了实现分数分频比人们于是就动态地改变分频比,使得平均效果是小数,这时候问题就来了,究竟怎么动态地改变分频比好呢?
一种是用白噪声 ...
引用 网友A:

网友:
这个回答很好

网友:
关键问题在于sigmadelta调制器产生的不是白色谱而是高通谱,这个情况刚好结合了PLL和它本身的优点

楼主(2010-11-16):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明白了。小数分频器将量化噪声推向高频,然后PLL环路对于分频器的噪声具有低通特性,所以就可以通过锁相环路来滤除小数分频产生的量化噪声

网友:
哦,受教了,delta-sigma应用领域很广哦,以前只知道adc……

网友:
mit  perrot  教授  给了详细的理论推导  可以google去找找看看

网友(2011-05-25):
支持   此解释  呵呵  正解

网友(2011-07-18):
    搞技术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会死。SDM是将量化噪声推向高频,这是sigma-delta本身的特性或者说方式决定了了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追问一下,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或者说为什么围绕一个均值动态改变分频比会产生量化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你问的问题看,至少你想过一些问题,而不是看着书一大堆的推导,然后说量化噪声了然后说噪声整形了,自己对着自己的问题往前再想一点点就会全明白一系列问题,比如带内噪声如何折叠,如何noise cancellation。

网友(2012-03-05):
回复 网友A:

说得非常好啊。。。。

网友(2012-04-27):
回复 网友C:

    只要存在量化过程,就一定会存在量化噪声

网友(2012-07-24):
quantization noise is because of both sampling and quantization. then if you use an asynchronoush you won't have a quantization noise but quantization 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对noise cancellation有过研究哦,你都采用哪些方式实现noise cancellation呢?

网友(2012-10-31):
回答得很好!!!!

网友:
   解释得很好

网友(2013-10-19):
8楼回答的很好

网友(2014-07-15):
8楼回答的很好!很赞啊!!

网友(2014-09-01):
终于明白了sigma-delta的作用,但是分频比是怎么设置的呢,而且里面的系数是怎么定的呢,一般都是采用书上或者论文里面的模型来实现的,但是细想一下,系数他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good!!

网友(2017-03-09):
简单的解释,小数分频修改了环路的反馈系数N(分频数),就直接影响到了传递函数么

网友(2017-12-07):
刚接触SDM,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9-04-20):
depend135 reply is correct. I agree with you.....

网友(2020-11-10):
解释的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噪声整形的说法是这样来的,首先分频器很多情况下只能实现整数的分频比,那为了实现分数分频比人们于是就动 ...

感觉您解释的很到位,“SDM有整形效果,总算缓解了一些”,请问小数分频中SDM产生的量化噪声只能缓解、不能通过PLL的滤波器完全滤除吗?
我最近在做小数分频PLL,搭建了MASH1-1-1结构的SDM,仿真发现PLL最终输出的信号抖动有点大,举例比如参考频率2MHz,分频比为197.125,输出394.25MHz,频率抖动范围±0.56MHz左右;而我关掉SDM,设整数分频比为197,输出394MHz,频率抖动范围±0.27MHz,两者相差一倍,而且与整数分频相比,小数分频的VCO控制电压波动很明显,请问这正常吗,是不是我的SDM模块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