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DC中基准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SARADC,看了一些文章,发现都没有将基准偏差带来的影响,如果按理论计算,要达到12位精度,基准在温度变化时的偏差不能超过1mV,但实际芯片的基准偏差肯定会超过这个值,请问有什么相关的结构可以抑制基准偏差带来的影响吗

楼主:
听说用比较器前置放大器可以抑制,但不明白原理

网友:
同问,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用1.2v作为reference的话,做一个小于10ppm的带隙就ok了
,如果不是那还需要考虑gian的问题了
现在小于5ppm的reference,市面上很多

网友:
像你这个精度要求,估计噪声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是16位要求的话,那么噪声就成了大问题

网友:
reference有static和dynamic两种error,static error的话导致的只不过是相对的增益误差,不是大问题,不影响sfdr,一般的测试外面会接很大的电容,防止出现dynamic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