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ad TDF时,路径是正确的,可是总显示no such file or directoty

楼主(2010-04-14):
Load TDF时,路径是正确的,可是总显示no such file or directoty.进行Design Setup:Floorplan:Setup Floorplan时报错Fail to run Floorplanner due to failing to get unit's CellId

网友:
用绝对路径试试 应该还是没找到文件

楼主:
绝对路径也试过了,还是不正确。谢谢啊

网友:
Load TDF的对话框中,上边的是你的Cell名,下面的是你的.tdf文件名,是不是填倒了?

网友:
以后这些问题就不要问了

网友(2012-03-25):
回复 楼主:

    我也是这个问题,no such file or directoty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