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牛人给我指点一下PSS仿真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04-14):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PSS仿真的原理是什么,只知道他叫做周期稳态仿真,貌似仿那种非线性很强的电路会遇到不收敛的问题。
很想知道这种仿真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一般是PSS加上另外一个一起仿真?????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
PSS先假设你的信号是周期性的(1/beat frequency),它寻找这个周期内的信号是否重复出现,如果电路非线性很强,可能导致周期性不强(两个周期内信号不完全重合),如果精度设定比较高,就会出现不收敛。一般向相位噪声,jitter这种周期信号特有的特性,可以先做PSS找到周期信号,然后再分析每个周期内的相位差别,从而找到pnoise结果。

望高人指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希望还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学习了,大家多发表看法

楼主:
知道一点的发表一下看法啊

网友:
再问一下

网友(2010-05-27):
仿真设置怎么弄啊,我都仿不出来

网友A(2010-07-09):
pss是针对时钟控制电路的稳定性分析,spectre使用一种overshooting 的算法持续计算n个(例如5个)时钟的电路dc工作点,然后比较,如果这n个周期算下来的结构都一致,说明电路稳定

网友:
我认为PSS是一种比较精确的仿真方式。
我对他的理解是这样的:
PSS,Periodic steady-state,其译名是稳态谐波仿真,就是电路以一个周期为节点,先仿第一个周期,然后第二个周期,进行比较,看电路是否进入稳态,否则,再仿真一个周期,与第二个周期作比较,看电路是否进入稳态。有点类似数值分析里面的迭代算法,看两次迭代的结果是否在误差允许范围内,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得到一个稳态的电路状态,然后进行时域到频域的变换,得到一些频域的电路状态。

网友:
至于和其他的如PSP一起仿真,是因为别的仿真是基于PSS的。
至于设置问题,一般是设置它的仿真算法和误差容忍范围,即判决何时到达稳态。

网友:
一般AC的是先DC找到DC工作点,再AC小信号,
同理,PSS是先找到周期性工作点,取决于大信号,然后做PAC等等是在PSS工作点上的小信号处理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
PSS先假设你的信号是周期性的(1/beat frequency),它寻找这个周期内的信号是否重复出现,如果电路非线性很强,可能导致周期性不强(两个周期内信号不完全重合),如果精度设定比较高,就会出现不收 ...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的“精度设置比较高”是什么意思啊?如果精度低了就越容易收敛?在哪里设置的呢?

网友(2011-01-05):
谢谢高人的观点

网友:
倘若多頻率混合系統,那要找週期訊號會不會慢?

网友:
等待大神的出现

网友(2011-06-14):
好问题 多些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pss仿真页面不是有三种精度的设置,在options中有收敛算法的设置 这些设置决定了仿真的精度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的,所以用PSS仿真分频器的话就经常不收敛~

网友:
有文档吗

网友(2011-07-26):
gao\\\高频信号需要周期性来仿真,相当于低频的dc仿真

网友(2012-07-12):
我搞不清楚PAC,Pnoise计算的原理。PSS找到静态工作点(周期性稳态),但是ac信号如何加,如何影响输出?

网友(2013-01-29):
回复 网友F:

    同问,敢问楼主现在搞清楚这个问题没?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PSS适合跑哪些电路呢? PLL适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行为级的还行,schematic的话根本跑不动~

网友H:
PSS是基于周期性信号的频谱分析。先根据你给的TSTAB去仿时域,收念后就只在频域里玩了。
RF及SMPS电路设计里常用。

网友:
学学,看不懂

网友:
    为什么呢 比方说用8计数器来做8分频 不也是周期的么 为什么就会不收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因为系统里有两个频率:分频前和分频后的,这样PSS在试图找一个周期稳态解的时候就会很混乱。具体的深层原理我也不懂,你如果想追根究底可以参考Cadence的manual,有专门讲PSS的原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之前做过一个sc电路,需要做噪声分析,即PSS+Pnoise,个人理解:
正如线性电路一样,noise仿真之前需要保证电路的大信号工作正常,即dc仿真,然后在分析小信号的特性。对于周期性电路,也就是具有时钟周期的电路,也一样,需要保证该电路存在一个周期的保证正常工作的静态工作点,这个需要PSS来验证,通过以后才可以进行小信号分析,比如pac和Pnoise。分析pss的参数设置,没有太多需要修改的,Beat frequency可以自己填也可以Auto caculate,number of harmonics不影响仿真结果,不要填的太小,tstab表示电路进入周期工作的响应时间,一般为周期的三分之一吧(我自己觉得的,可以多填些试试)Enable点上,options里面有个method,gear2only点上,maxfrq需要填,这个值主要跟maxsideband有关,大于时钟频率乘以它即可。

网友:
就是时域的周期性分析,之后做傅立叶变换到时域

网友(2014-09-02):
多谢牛人回答

网友(2015-12-15):
45楼解释的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K:

    pss仿真中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这两个选项是什么意思?  这个maxsideband应该怎么理解呢?还有beat fequency如果自己添加的话,所添加值根据是什么呢?
问题比较多,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看看先

网友(2016-08-30):
我对pss和pac的理解:1、若是小信号,不会对DC工作点产生影响,所以这时直接在DC(认为直流点为恒定不变的)的基础上对小信号进行分析;
2、若是稍大点的信号(大信号)会对直流DC点产生影响,这个影响是具有周期性的,所以这时先PSS把这个DC周期性找出来,然后在这个得到的DC周期的基础上进行小信号分析(PAC);

网友:
建议去看看 PSS and Swept PSS Analyses

网友(2016-11-04):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回复 网友J:
shooting 和 hb是两种不同的算法,shooting是基于时域分析后傅立叶变换得到频域,hb是基于谐波分析的频域分析,max是考虑的最大谐波频率,会混频到基频附近,高于这个值的就不再考虑了,至于beat frequency,可以计算得到,也可以先仿真个tran得到

网友(2017-04-13):
看了还是有一点收获的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please look at the cadence tutorial!

网友(2017-07-15):
留下脚印,感谢回复的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M:

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2019-10-28):
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2022-04-14):
引用 网友A:
pss是针对时钟控制电路的稳定性分析,spectre使用一种overshooting 的算法持续计算n个(例如5个)时钟的电 ...

那这个n是怎么确定的啊?我们设置还是由电路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K:

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的区别在官网上有说明,同时也总结二者适用的电路。某个帖子下我看到过

网友(2022-08-21):
谢谢,对仿真的理解又加深了一些

网友(2022-12-01):
留下学习的脚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请问仿真分频器是希望得到什么指标呢?pstb?pnoise?

网友:
引用 网友H:
PSS是基于周期性信号的频谱分析。先根据你给的TSTAB去仿时域,收念后就只在频域里玩了。
RF及SMPS电路设计 ...

请问判断收敛之后,怎么处理这些周期性偏置点,得到一个等效的偏置点呢?即然存在pac,pstb,pnoise等等,就存在pss计算出来的传输函数,本来传输函数是随着时间周期变化的,通过pss算法后又能等效出一个固定的传输函数出来,原理上是怎么计算出这个等效传输函数的呢?

网友(2023-10-11):
各位大佬讲得都特别好!学习了!

网友:
感谢大佬们,学习学习

网友(2024-01-11):
pss仿真是在频域分析线性周期时变系统的,在系统的一个周期多次采样输入x和输出y,然后反推出系统函数h,因为采样的信号是离散周期信号的,所以频谱是周期离散的,及系统函数是类似傅里叶级数的多个函数的叠加,然后结合其他的仿真进行电路的线性化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