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erilog-A可以输出一个数组的波形图吗?

楼主(2010-04-14):
请问,我现在有一个数组,是在同一个时刻输出的,它可以生成一个文件,但是我想让它输出一个波形,横轴是数组的编码,纵轴是数组的值,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
@(initial_step) i=0;
@(timer(t0, period))  begin
    if (i<n) out=a[i];
    else $stop;
    i=i+1;
end

Vout <- transition (out, td, tr, tf);

t0是初始时间,period是时间间隔,i是编码,a[i]是数组值。数组长度是n。你试试看,如果不行,在发帖问问看,我很久没用verloga了,语法有些忘了,我觉得应该用timer,望高人指点。

楼主:
好,谢谢您了,我试试。

楼主(2010-05-28):
不过,有一些问题,timer 这句话没有被执行,那么怎样改一下呢?

网友(2010-10-2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问一下   这个verilog_A要用什么软件仿真啊?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
谢了 啊!!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Cadence里就能仿,用hspice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