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与单片机怎样连接

楼主(2010-04-15):
请教一下CPLD与单片机之间要进行通信该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
一般IO直接相连...不放心可以加限流电阻

网友:
我通常是随意连连的.

网友:
最好加一个100欧的电阻

网友:
要看电平是否匹配,如果源端的驱动能力较强还要增加匹配电阻。

网友(2010-06-18):
最好加个电阻

网友:
我当时做的时候加了个电阻,而且在数据从单片机到CPLD的时候中间还加个锁存器。109935913QQ群。

网友:
其实任意接也没有关系 最好加个几十欧姆的电阻 coms 和ttl在接口上兼容的

网友:
最好还是加匹配电阻